强大
bcd开关控制汽缸动作次数

楼主(2011-03-21):
拨码开关(BCD)与PLC连接时,其数据怎么输入到计数器中。我用的PLC是松下的,FP0-C16T的。
要求BCD拨码开关变化(8,4,2,1)时,汽缸动作次数能变化。
跪求各位高手,越详细越好! 先谢谢了
我邮箱
175522014@qq.com

网友A:
计数器的赋值用数据存储器,然后将BCD的数据传到赋值数据存储器。

楼主:
可以详细点吧 ?
比如用什么指令,

楼主:
哦 ,已经解决了,用F81bin, 将BCD转换成二进制,输出用C0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