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相热继电器能否用于单相电机?

楼主(2011-03-21):
请教各位:三相热继电器只接一路或者两路,还能正常动作吗?

网友A:
完全可以的。

网友B:
如果是带断相保护的就不行了

楼主:
好,谢谢各位了

网友C:
可以的,你可以把三路中其中两路串联起来作为一路,这样就只有两路了,把这两路接到单相电源上就行了!
下载积分:+3(aries) 聪明人

网友D:
七楼回答最可靠

网友E:
有些热继电器中间那相进出的端子是直接连在一起的。。。。只有两相有热保护。。。。

网友F(2011-05-29):
应该这样接线就可以啦

网友G:
七楼的高手!

网友H:
七楼方法最好

网友I:
高手七楼

网友J:
可以使用。

网友K:
解剖一下热继电器就一目了然了,只是一个机械结构,接一项,两项或三项是都可以的只要其中任何一项电流超过规定范围就产生动作,没必要画蛇添足。

网友L:
这是何必呢

网友M:
同意七楼观点

网友N:
可以,但关健是整定电流要准确。单相没有必要接热继电器。

网友O:
原理想同,完全可以

网友P:
最好不用单相电机,因为电容容易烧坏,如果没有保护措施,烧电机是常事。单相电机用热继电器的比较少,一般用熔断器比较多。

网友Q:
建议将三相串联,热继电器的三相平衡,这样热状态的保护作用才到位。

网友R:
完全可以的

网友S:
不行的,楼主可以去试试看,我就亲自试过,热继电器不同于普通三相开关,,如果只接热机电器二相,调节到额定电流,运行一段时间后热继就会动作,去试试吧,实践出真理

网友T:
相热继电器只接一路或者两路,能正常动作
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