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三菱CC-Link问题

楼主(2011-03-21):
我想建立主站和本地站,主站和本地站要实现通信,是否需要编程?如不按手册上写的编程,可否省略。
我看到一程序,就主站上编了一个简单的程序【BMOV SW80 K4M400 K4】,其它就没了,而且本地站
也没编程,但可以实现通信。
想请问各位:以上是否可以这样,有没有什么隐患?

网友A:
PLC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
PLC是Q00的

网友B:
CC-LINK远程I/O通信时不需要编程的,只需要设定参数。
你说的那句是判断远程站的数据链接状态的,不是数据通信用的

网友B:
给你一个参数设置的例子看看

网友C:
我正好也有这个问题,先学习下?在那可以找到CC-link的说明书呀?

网友C:
Q系列可以同FX系列通信的

楼主:
懂了,谢谢各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