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检测仪与PLC的通信

楼主(2011-03-21):
TH2152B直流低电阻检测 绝缘电阻检测仪 耐高压检测仪. 如何取它们的报警信号 有做过的请指点下

网友A:
一般检测仪器分有DI/O控制及232通讯
这两种都须要向原厂商拿迴路图及通讯协定
不然真的不知如何接线及下命令

楼主:
一定要这个232通讯吗? 是啊电路图又没有搞死人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