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新手 请教 高手

楼主(2011-03-21):
各位大侠请教下个指令 [T0 K0 K12 D90 K1] 这个 是 什么意思
[T0 K0 K21 D92 K1]

网友A:
写入到扩展模块的指令,本站有相同问题的帖子,资料下载区也有扩展模块的手册等。

网友B:
1.将D90数据写入到0号特殊模块的12号缓存
2将D92数据写入到0号特殊模块的21号缓存
建议楼主花点时间在本站找找类似帖子,解释更详尽的

网友C:
T0 K0 K12 D90 K1
T0 特殊功能模块写入指令,K0 特殊功能模块号,K12 缓冲寄存器号,D90 被写入数据的存放地址, K1 要写入的数据个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