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速器

楼主(2011-03-21):
US-52调速器的兰黄绿白红黑各代表什么呢

网友A:
单相电机调速器,主要是绕组接,还是多看一下说明书吧

网友B:
一般说明书上很详细的

网友C:
你说的是电磁调速器吗?如是,它们中有两条电是电源线,三条测速发电机线,另外两条是励磁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