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保护继电器选型问题

楼主(2011-03-21):
各位叔伯阿姨大妈大婶,论坛的各位大侠!小弟请教了:
一台300W的三相电机,380V供电。
本人选择热保护继电器的时候用(300/380*1.732)*1.1=0.5A,采用整定电流为0.5A的热保护继电器。选用型号如下图
如图中倒数第二行,0.4--0.6A的热保护继电器,大家看可行吗?如果有问题,请大家告知计算方法,选型方法。感谢了!!!

楼主:
不能沉啊,在线等答案,各位大侠,请援手啊!

网友A:
我个人认为0.6到1

网友B:
用0.63-1A的就可以了

楼主:
感谢诸位热心帮助,呵呵,就选择0.63--1A的了

网友C:
我认为应选0.43-0.63A整定到0.5A,只有这样才能保护电机。

网友D:
三楼是正确的

网友E:
0.63-1A就好 太小容易跳啊

网友F:
5楼正解

网友G:
0.6-1

网友H:
300w的电机没见过,只见过370w的,370w的额定电流大概1.12A,300w的话,0.6-1A比较合适

网友I:
按电机电流的0.95-1.05整定。供参考。

网友J:
应该选0.6----1,整定0.5就可以了。

网友K:
整定电流0.63A,过大没作用,过小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