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大家图片怎么传上

楼主(2011-03-21):
我是工控新手,请问下大家怎么把图片传上来啊?最好说详细点。谢谢了

楼主:
但是我在发帖的时候下面怎么没有你圈出来的那不份啊?

网友A:
装个截图软件,可以直接发图片的,1楼的方法是发附件

楼主:
装什么截图软件呢?

网友A:
搜查索一下,根据需要选择,我用的是截图精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