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developer创建工程按钮变灰色

楼主(2011-03-21):
在xp sp3系统下安装的是三菱PLC编程软件 GX Developer 8.86和 仿真软件GX Simulator 6-c ,但开启编程软件时,创建新工程按钮变成灰色,不能创建新工程,请各位大侠麻烦帮个忙,这是什么问题造成的,,谢谢!

网友A: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我是把系统重装然后再装一次就好了

网友B:
楼主用的是Ghost版本的XP吧?要不选了监控模式。

网友C:
系统问题或者是安装时选择了监控模式
下载积分:+1(dl2006) 热心助人

网友D:
我的电脑是Ghost版本的XP版本,装上去没有问题的!

网友E:
安装时请不要选择监控模式

网友F:
系统问题或者是安装时选择了监控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