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求一个用编码器记长的程序

楼主(2011-03-21):
求一个用编码器记长的程序,谢谢

网友A:
直接用绝对编码器就可以了,编码器本身就会知道到了什么位置,且断电转动也没关系

网友B:
编码器的测量轮周长 / 编码器的分辨率得出1个脉冲量是多长,乘以测量的脉冲数就可以得出当前长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