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型号问题

楼主(2011-03-21):
我单位要买一个触摸屏,到淘宝网上看看,同样是Weinview品牌
5.6寸的MT506mv和7寸的MT6070IH价钱怎么是一样的?可屏幕尺寸有差别呀,
哪个高手能解答下原因?

网友A:
二手的跟新的有差价呗!!!!

网友B:
我这边的MT506MV和MT6070iH的报价是一样的。MT506MV属于停产的产品,而MT6070iH属于推广产品,才出来2年左右。最近又新出了TK6070iH,价格比MT6070iH还便宜,只是少了2个通讯口

楼主:
我看了看,不是二手的。

网友C:
多找找看。

网友D:
如果不是很在意,其实二手用用无所谓的,应该不影响功能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我想知道的是一个是新款7寸的,一个是5.6寸老款的,
价钱怎么是一样的,是不是用料好坏的原因?

网友E:
买新版的好,功能多,屏颜色也好些

网友F:
新的在推广

网友G:
这两种的价格是差不多的,我们报价也是一样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