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我想在用OMRON CX-P软件打开的程序中寻找——————

楼主(2011-03-21):
请教,我想在用OMRON CX-P软件打开的程序中寻找包含某一元件的程序段,应如何操作?谢谢

网友A:
用查找功能搜
下载积分:+1(liupei1899) 热心助人
QQ54094077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查找功能搜
回答正确

网友C:
ctrl+F键直接弹出查找对话框,直接输入查找元件即可。
下载积分:+3(liupei1899)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D:
用搜索然后输入要查找的编号就行了

网友E:
ctrl+F键直接弹出查找对话框,直接输入查找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