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PLC问题求助

楼主(2011-03-21):
现有一LGPLC下载程序后试机运行,接有人机界面调试时间后开始生产。断电后再开机所有数据都清零了,请问是什么原因,PLC是新买的才下载程序。哪位大师能帮忙分析一下多谢了!

网友A:
说的不明确,你的数据存在什么寄存器里都没有说。

网友B:
可能你用的不是掉电保存继电器

楼主:
我用的是原来的的程序,只是拷下来再传进去的。

网友C:
PLC选择开关拨到了错误位置,看使用说明书,拨到正确位置就不会出现这样断电丢程序的情况了。K120S系列的都是要注意拨码开关。
下载积分:+2(dl2006) 热心助人

网友D:
如果原来的PLC不出现这种问题的话,试试五楼的办法

网友E:
照五楼的办法试试吧.在不行就换吧

网友F(2011-05-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