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

楼主(2011-03-21):
请教各位:
上升沿 下降沿 指令怎么解释,我一直纠结着不会用

网友A:
上升沿就是触点在接通的瞬间动作一下。下降沿就是触点在断开的瞬间动作一下。
下载积分:+1(ysheng9099) 热心助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升沿就是触点在接通的瞬间动作一下。下降沿就是触点在断开的瞬间动作一下。
那怕触点一直接通着。这个要跟PLC的扫描周期相结合来理解,

网友A:
楼主不比纠结,用仿真软件一试便知。

网友C:
上升脉冲接通一下

楼主:
请问上升沿和下降沿是指在一个扫描周期内动作吗

网友D:
上升沿 是指继电器从失电到得电动作的一瞬间
下降沿 是指继电器从得电到失电动作的一瞬间

网友E:
接通期间(上升沿)或断开期间(下降沿)动作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F:
如果樓主可以模擬的話
可以用記數方式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