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师傅们帮忙、怎么用PLC测电机转速

楼主(2011-03-22):
想用欧姆龙CP1H 测电机转速,大概转速在10000 r\min
可以不用编码器、直接用接近开关测转速吗?梯形图要怎么写?
请各位师傅帮帮小弟

网友A:
用接近开关可能响应度不够,当然如果你找到响应度够的就可以。PLC中用高速计数器。

网友B:
做个码盘吧,

网友C:
用旋转编码器+PRV2(883)

网友D:
做个转盘,然后上面均匀分布几个反光点,用光电开关读点数,

网友E:
是要实时跟踪吗|?

网友F:
也给我发个

网友G(2011-05-13):
在电机转的轴端安装一个编码器,在程序里设置好习惯计数规则测定转数即可

网友H:
在马达轴端做个码盘,可以用高速光电开关采集信号给PLC,然后在PLC中用高数计数就可以了

网友I:
在电机的轴端装一个有很多齿的盘,然后用高速计算器计数,在除以时间就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