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贴讨论多工位料架 最优路径上下料位问题

楼主(2011-03-22):
现有一个十四工位的料架 有一个上料位 一个下料位。
要求在上料位点按上料按钮X3 时 系统可以把最快速的把空料架移动到上料位 。
点按卸料按钮可以把需求的料最快移动到卸料位

楼主:
程序中对14的活动料架采用8421码动态编码 实时掌握各支架处的料架号
附件程序只是写到上料 卸料还没有写 因为没有多大意义 就是比对的条件不同而已
2011 03 22.rar

楼主:
说一下本机的组态 Q00J CPU QX 41 QY41P 大家讨论一下 把自己的思路说说看看

网友A:
楼主,能否说说你的思路,详细一点,对于新手读起来太吃力!学习学习!

楼主:
第一步 通过X1 X2 X4 X8 四个感应器 确定1号支架处的料架号
第二步 通过 各个料架号之间顺次关系 确定其他13个支架上的当前料架号
第三步 上料时 依次比较 1 ,2, 14, 3, 13, 4, 12,5,11.,6,10,7,9,8处支架上料架 看看料架号所对应的料号是不是0
如果是0 就确定是空料架
第四步 根据 上述比较 确定 正反转 还有旋转的次数 通过 X0 记录旋转次数

网友A:
思路顺了,但有一点疑问:你的X1,X2,X4,X8接通顺序对控制有影响吗!因为我不知道具体事物是什么,很难确定各数据的运算!希望能得到你过程的阐述!非常你的号召!

楼主:
嗯 是一个问题点 不过 在这里没有关系 只要 这个感应器位置差距不是很大 就可以 机械上最好1S内全部由反映 我的把程序里的延时加长一点 这样就没有关系 多谢
2011 03 24.rar

网友A:
楼主,我看了你的程序几天,真的不明白编码的作用,特别是X1X2X4X8几个只是编号一样,而在通断时一致!看来功力太浅,望楼主多指点指点!最近我也碰到这类的随机挑选问题,希望能发个详尽的学习学习!(
wangchaolulu@126.com
)无比感谢!~

楼主:
在活动料架上有四个金属突起 每个支架上面突起高度的组合不一样 。比如一号活动料架 编号为1的那个突起能够检测到 二号活动料架只有编号为2的那个突起可以被检测到 其他活动料架也突起。每个支架可以被检测突起组合不一样。 X1 X2 X4 X8 这四个感应器通过检测这些不一样的突起来确定 是哪一个活动料架处于上料位。

楼主:
比如 1# 活动料架

楼主:
2#活动料架

楼主:
3#活动料架

楼主:
4#活动料架

楼主:
再比如说8#活动料架 其他就不说了 组合得出数据 最大是8+4+2+1=15 我们这里是14位料架 足够用了 你看还有什么问题

网友A:
多谢楼主费心,受益了!

网友A:
楼主,你这个实用中:是不是操作工观测到那个工位需要加料,就按那个料号!例如13号,转盘自动旋转,13工位到加料处停止,人工或者自动加料吗?多谢开导!

楼主(2011-06-21):
人工上上下料 每个工位上的是什么料 也是通过 人工输入到系统数据库中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