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梯形图不能仿真

楼主(2011-03-22):
各位大佬:小弟在电脑上运行梯形图时,先执行程序检查OK,点梯形图逻辑检测启动/停止按钮,显示梯形图启动失败!请指示,谢谢!

网友A:
重新安装试试。

网友B:
看帖回帖是美德 嘻嘻。。

网友C:
下载一个仿真软件。

网友D:
仿真软件要与编程软件安装在同一目录下的同一个文件夹中

网友E:
仿真软件要与编程软件安装在同一目录下的同一个文件夹中,如果还不行要把原来的软件删除了,重新安装

网友F:
软件安装有问题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楼主:
我看是程序有问题!比如含有M8235/D8018/D8017等东东,而处理上出问题了

网友G:
两个软件是不是装在一起啦

网友H:
要重新装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