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不同订货号CP343-1模块更换

楼主(2011-03-22):
一条生产线应用中的cp343-1模块经常出现通信中断问题,另一条生产线也使用cp343-1模块没问题,
两通信模块订货号如下:6GK7 343-1EX00-0XE0(有问题)
6GK7 343-1EX21-0XE0(正常)
请教:后者能直接代换前者吗?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A:
根据我的了解,后者可以代换前者,但是前者不能完全代换后者。供参考

网友B:
可以替换,只要开始程序写的地址是CPU分配的,而不是创建在模块里的就可以,而且不需要修改组态信息,直接换上去就可以了。否则就得改组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