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S7-200的50秒倒计时,并且显示在数码管上?

楼主(2011-03-22):
请问大虾怎么实现西门子S7-200的50秒倒计时,并且显示在2个7段数码管上?
从50开始计时到0秒,。
我的想法是从打开灯开始计时,数码管显示,50秒倒计时,到0灯熄灭。
请问该怎么做?谢谢...
大虾帮忙写下程序,最好使用梯形图,我是初学者....

网友A:
好久没有玩PLC 了,不好意思!!!

网友B:
用断电延时定时器来做,把那个定时器的数值送到数码管。

楼主:
能说的具体点吗?

楼主:
怎么把定时器的值送到数码管

网友C:
你有实际要求实际意义么?光这样显示就占用了16个输出点。不如用外置时间继电器,满足你显示的需求。

楼主:
如果是外置时间继电器,该怎么做?添加数字量扩展模块,可以吗?
怎么编写程序?

楼主:
有大虾,帮忙吗?帮帮忙.............
jxh668

网友D:
你用LOGO!的就好了,有显示的

网友E:
西门子有个七段码指令“SEG”

网友F:
200没有数码管指令吧?你最少要耗掉8个输出点,自己写一个位的数码管显示程序,然后把两位数分解出来。交替把输出值送个两个数码管。间隔几毫秒就可以了。

网友G:
a,b,c,d,e,f,g加两只片选脚应该是9只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