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耦减压启动

楼主(2011-03-22):
请教大侠 380V 180KW电机 自耦减压 空载启动 启动电流大概有多大? 启动一次 大概相当于空载转多长时间,其实我就想问下
设备处故障的时候 是把电机空转几分钟省电 还是 关电机 等故障排除再开省电呢 ? 空转多少时间 大概相当于一次启动的的电量。
变压器的抽头 时60%的。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根据你故障排除所用的时间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故障排除所用的时间计算。
就是不知道启动一次 大概相当于 空转多久捏

网友B:
大约相当于空转的2-3倍

网友C:
谁知道你空转多久呢?30分钟以内建议不要停(安全原因除外)。

楼主:
多谢 各位大侠了

网友D:
起动时虽然电流大但时间极短,180KW起动时间约80秒,算你7培的起动电流,能耗损多少电?除非几分钟能排除故障,否则停机是最经济安全的。

网友E:
这么大的电机都用的起!!还计较经济 除非几分钟能排除故障,否则停机是最经济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