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
三菱触摸屏寄存问题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1-03-22):
我们的设备在发生故障的时候会在触摸屏上显示故障代码及内容(触摸屏读取DM区)。可是没有存储功能。故障复位以后就不能查询了。
我想在触摸屏上放一个寄存故障内容的画面,至少可以查询最近一个月的。就是每次故障后把内容或代码保存下来,应该怎么做?
求高手指点。
附:触摸屏是三菱的GOT-A900,PLC是三菱Q系的

网友A:
加CF卡就可以保存了,当然还要改变设定

网友B:
三菱的屏 直接点报警记录显示
设置好报警内容 就好了塞
至于你要显示一个月 不知道可以不
一般都是 有新报警后会自动删除最早的报警记录
下载积分:+1(hongming) 热心助人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B:
弄了个画面
仿真试了下 基本可以....
这个界面就是用报警记录做的吗?
可以把这个做好的画面发给我吗?谢谢
下载积分:+1(hongming) 热心助人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B:
可以给你…我一会发在论坛里
发在哪里了?没有看到啊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B:
一个 寄存器可以存32767个报警
我是用FX系列PLC M0~M9触发的10个报警类别
下载积分:+2(hongming) 热心助人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