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的接近开关怎么从型号上分辨PNP还是NPN?

楼主(2011-03-22):
比如这一款E2E-x5E1…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
OMRON官方下说明书看,它每个系列好像都不一样

网友B:
E为NPN,F为PNP,11为NPN,41为PNP,OMRON的好乱。
下载积分:+3(wu32u2) 热心助人~牛B
下载积分:+1(月泽)
下载积分:+1(dl2006) 热心助人

网友C:
这个还是得看手册,E2EX5ME1是%%C12的检测距离5MM的NPN

网友D:
一般本体上有个简易电路示意图,看图就知道了,OMRON的没用过

网友E:
看看电路图输出是正极还是负极,正极是pnp输出负极是npn
QQ540940771

网友F:
查看手册或打电话问OMRON技术支持

网友G:
我一般都看一下图。不知道怎么分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