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内存太小有办法解决吗?

楼主(2011-03-22):
请教:电脑右下角显示CPU:17% 内存:83% 还有一个指针盘显示65°C 我的电脑是512内存,经常死机,是不是内存太小的原因吗?内存太小有办法提高吗?

网友A:
加内存啊!512是小,最起码2G

网友B:
换两个1G的,组成双通道

网友C:
配置太低了吧,彻底解决的话只有换高点的配置电脑了。

网友D:
要看运行的程序,512内存,赛扬1.3的CPU,运行西门子的STEP7软件,可以流畅运行。可以把系统不需要的进程和后台服务等关闭以释放系统资源。

网友E:
看你配置了,内存太少的话加加吧,会好一些,但其他太慢话也没有办法了。其实笔记本的很多都是4200的硬盘,路过你换了7200的会感觉快很多的

网友F:
7200转的笔记本硬盘发热量也大,对笔记本散热有要求。

网友G:
我的都4个G啊!你还512???

网友H:
要看你的电脑最大支持多大内存,最好加条512的就好了,加太大也没有用

网友I:
你电脑安装的东西多吗?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J:
自己买根内存条加一下吧,XP内存小的话运行速度明显慢了许多

网友K:
花钱解决!

网友L:
引用 网友D:
要看运行的程序,512内存,赛扬1.3的CPU,运行西门子的STEP7软件,可以流畅运行。可以把系统不需要的进程和后台服务等关闭以释放系统资源。

顶个`
再过两年,钞票还不如手纸,送捆大葱,那得是多大的交情啊……
走自己的路,想说谁说谁去吧
只有累死的牛 没有耕坏的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