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2):
用 文本显示器 ,用来显示和调整定时时间

用 INC / DEC 来调整 D100

用 100 ms 的时间继电器 T1 D100 ,在文本显示器 直接 读取 D100

但是 在文本中显示的却是 0.000 秒 ,我尝试用 MUL D100 K100 D101 ,然后让文本读取 D101 ,但是发现不能实现

在网上查询了N久, 大概分析了一下原因:1.十进制与16进制的转换问题 2. D的最大值是 32767 3. PLC太老,不能用时钟和接点比较

求 高手 赐教~

文本显示 的 0.0053 = 实际机器中 5.3秒 。。。

网友A:
可能你的文本D100小数点位数设置有问题

网友B:
将文本显示器中的小数点位数设置成1位

网友C:
肯定设置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将文本显示器中的小数点位数设置成1位

同意2楼的。

网友E:
学习中,等待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