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入画面

楼主(2011-03-22):
三菱960画面插入问题
1:在触摸屏里如何插入相片?
2:有些厂标用上面的画图工具很难画怎么能画好呢?
3:能把CAD里的图传到上面吗?

网友A:
先转BMP,然后再导入到图库,,就可以直接插入了

楼主:
谢谢1喽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