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2):
                                 PC机————通讯设备————————触摸屏——————————PLC——————机组控制柜
                                                        (宏电DTU)                  (威纶MT6070i触摸屏)        (台达DVP-12SA)

                  括号里是我们现在用的设备,请问这种方案能实现PC和触摸屏可同时给PLC下命令控制机组吗?

                                                                       求高手赐教

             补充下。。。
                   我在PC机上做了个组态王控制画面,那个通讯设备是用的宏电DTU,通过DTU使PC机与PLC通讯上,用宏电DTU接到触摸屏的232口,再用PLC上的232口接触摸屏上的另一个232口,想实现,在PC机上与触摸屏上都能够对PLC下达命令来控制机组,PC上的组态控制画面是发不到网上的,只要上网,登录就可以远程控制
                   目前我们用的PLC只有一个232口,PC和触摸屏不能同时控制
                             如果上面的方案行不通,换个带两个232口的PLC是不是就能解决了呢?

楼主:
怎么错位了。。。。宏电DTU是通讯设备,威纶是触摸屏,台达是PLC

网友A:
用威纶MT6070i触摸屏的穿透通讯功能
我不会用那个穿透功能啊,查资料也没找到。。。求教

网友B:
不能前后错位。
修改过来了,呵呵

网友C:
设置好应该可以的,在PC机中应当进行相应的组态
有组态,但是不会使那个穿透功能,请您指点指点,
我电话18766240757
QQ:296905910

网友D:
没有用过 帮顶了 楼主说详细点
谢谢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