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plc接2个显示屏的问题

楼主(2011-03-22):
plc采用三菱的fx2n,现在需要连接2台got1030,2台got之间的距离在20m左右。请教各位大虾我该如何连接?是否需要额外的器件?谢谢了!

网友A:
GT系列的好久没用过了,现在国内用某纶的比较多啊,某纶的MT6070反正有两个口,可以直接接两个屏的

网友B:
GOT专门有本MODBUS篇!可以参考一下
另外中文软件的版本是不够的!

楼主:
谢谢1楼和2楼,但用户指明要三菱的产品,其他的屏没办法用。
modbus太……,呵呵,有没有简单点的?据说plc上加个232模块,就可以再接另外一个got了,不知是否可行?这种接法对编程有什么影响?望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C:
对,用RS232扩口

网友D:
方案有两种:
1.FX2N PLC上加RS422模块,再连接一个GOT, 可以用FX2N-422-BD
2.使用GT1030的两台拖带功能,第一台GT1030要用RS422接口的,第二台用RS232接口的
具体参考GOT连接手册,如果两台GOT距离超过15m,第二种方法不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