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用编码器测长度

楼主(2011-03-22):
求用编码器测长度
要求,在触摸屏上能显示设定长度,和实际长度,能加能减
编码器选型程序
急、、、、、、、、

网友A:
编码器的分辨率你知道了,就能算出一转的长度值。

网友B:
是个编码器都可以,只是准不准的问题,线数高些会好些。

网友C:
线数500-1000,使用4倍频,要精度高加变频。

楼主:
有没有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