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2):
配置,一台PLC,一个光学尺,四台伺服。一台伺服放卷,两台伺服同动收卷,另一台主动滚
索取资料请到http://shop108354823.taobao.com并留下QQ邮箱。谢谢!

网友A:
什么叫光学尺?控制什么的张力?还应有一个触摸屏,伺服不需要矢量变频就行了。要有给定还要有反馈环节,四个电机分别进行张力的pi调节就行。邮箱“moyihao49@126.com

网友B:
在收卷和放卷上加个同步编码器,计算线速度,保证线速度基本一致,不管卷变大还是变小,线速度始终是一样的,注意编码器不是装在收放卷的轴上

网友C:
学习了 力量有多少公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光学尺?控制什么的张力?还应有一个触摸屏,伺服不需要矢量变频就行了。要有给定还要有反馈环节,四个电机分别进行张力的pi调节就行。邮箱“moyihao49@126.com

是还有一个触摸屏,伺服比变频器控制档次高。
v=ωr
ω=2πr/60=πr/30
v=2πrn/1000v(V米/分) N转/分R毫米
除了这些可以计算线速度的公式。还有其它公式吗?
索取资料请到http://shop108354823.taobao.com并留下QQ邮箱。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