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姆龙plc程序怎么定时加密

楼主(2011-03-22):
求助:欧姆龙plc程序怎么定时加密

网友A:
加密码吗?就在编程软件上操作
定时关机,好尾款?在程序里加入到时间停机的程序。

网友B:
自己做个计数器或计时器,运行到指定次数或时间后PLC没有输出就行了,在加上指定的激活码解除限制就可以了

网友C:
我经常干这种事情的,而且屡试不爽。

网友D:
way be koçsun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