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GT1575-VNBA与FX2N的连接方法

楼主(2011-03-22):
GT1575-VNBA的触摸屏后面有一个RS232的接口,请问与PLC的通讯电缆是怎样的,自己可以制作吗?
可以的话,有没有接线图?

网友A:
通常的方法是:使用FX-232CAB-1 连接到 FX2N-232-BD
FX-232CAB-1的连接方法看这: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070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