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老死机怎没办

楼主(2011-03-22):
触摸屏老死机怎没办

网友A:
通常是屏有质量问题,需要返修

网友B:
查一下主板。

楼主:
断点以后还能用,又挺正常的。

网友C:
啥牌子的

网友D:
比较关心是什么牌子的,下次离他远点

网友E:
比较关心是什么牌子的下次离他远点就好了呀!

网友F:
升级你的编程软件到最高版本也许能解决你的问题,以前也是最到这样的情况,最终都是升级软件才得已解决.

网友G:
N多PLC和触摸屏难题,都是它的电源问题.

网友H:
啥也不说好难帮到你啊

网友I:
第一次离老大这么近,激动

网友J:
触摸拼 死机 从起后正常 是 环境 温度 高不?

网友K:
什么牌子的?

网友L:
送回厂家维修

网友F:
是海泰克的话软件就要用最新版的才行,新买的屏用低版本软件,会经常出现死机现象,断一下电再上电又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M:
屏有问题,需要返修

网友N:
更换品牌
用诚信的心做事,用感恩的心做人

网友O:
没遇到过,只有需心学习。

网友O:
没遇见过,只有需心学习。

网友P:
返修了,把牌子发上来哈

网友Q:
也有可能是通讯问题。通讯距离长不?我以前也用海泰克的屏由于和PLC的通讯距离在30米以上,屏老是死后来干脆换了三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