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请教OMRON PLC编程时怎么换行?

楼主(2011-03-22):
请教OMRON PLC编程时怎么换行?

网友A:
好像与西门子的差不多,编程区右击然后选择下一节

楼主:
谢了你了,不过问题还没有解决 我还是不明白

网友B:
按R键,看看软件使用方法就只道了

网友C:
点击软件的“插入”,选择下拉菜单中的 “条”,再选择上或下就可以了啊!

网友D:
光标停在没有元件的横线上按回车。我的是6。0版本

网友E:
你把鼠标点下来不行么
?

网友F:
找个没有元件的位置直接回车就可以了。
请教OMRON PLC编程时怎么换行?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