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204和FX1S能联上但和FX1N联不上,求助

楼主(2011-03-22):
MD204和FX1S能联上但和FX1N联不上,同样的软件,同样的PLC程序转换,同样的线都试过,但和FX1N没法联上,屏操作PLC没反应,请高手帮忙

网友A:
FX1S与FX1N的通讯口,通讯协议相同,支持的程序也极为相近。
如果屏一样,线一样,极有可能是PLC有问题。
还有少数可能是其他问题,比如一些软元件的地址不太同引起的其他情况。可以作一个简单的程序,比如修改D0的数值这样的程序来试试,如果这个也不行,那PLC问题比较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