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车电机

楼主(2011-03-22):
天车的电机可以满负荷启动,可是一般的电机不能满负荷启动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天车的电机通常都为绕线式电机,
区别于一般金加工场合的鼠笼电机的显著特性,
就是
启动扭矩大
下载积分:+4(xqx666)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2(dl2006) 热心助人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天车电机的转子为绕线形,又配以电阻降压启动,励磁电流可以调节,启动扭矩大,又不至于产生过大热量,所以适于带负荷启动。
下载积分:+4(xqx666)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2(dl2006) 热心助人

网友D:
解词的好!

网友E:
三楼请解释一下,电机加电阻和不加电阻时转矩是怎么样?一样大还是那个转矩大?谢谢。。。。学习一下,以后恐怕用得上。。。

网友F:
绕线式电机的特点就是启动转矩大

网友C:
串电阻的目的是为了降低定子绕组的启动电压,从而限制了启动电流.避免了涡流电机产生的启动高温,服务启动.扭矩大的主要因素是绕线式转子的电流可变.

网友G:
讲的都很好,学习了。

网友H:
线绕电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