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1-03-22):
我有两台老式的三菱plc,一个cpu为ACJ2H,一个为A2A,请问他们的编程电缆与编程软件能否用FX的。请网友们能给一回答,谢谢!

网友A:
理论上FX用的SC-09的25针头就是用来连接这种老式PLC的。
但现在卖的好多SC-09把这个功能简化了,不能连接。
有一小部分可以连接。

网友B:
FX用的SC-09的25针头就是用来连接这种老式PLC的
本人现场用过
但在编程软件的通讯设置里
要在啥那个透明模式下打个勾
不打勾就连不上

网友B:
请看上图
下载积分:+4(xqx666) 热心助人

网友C:
FX用的SC-09的25针头就是用来连接这种老式PLC的

楼主(2011-05-13):
我有原来在dos下编的ge90-30,90-70的程序不知怎么打开,新的软件可以打开原dos下的程序吗?如果新软件打不开那如何在dos下打开呢?请请楼主及各位同仁告知,谢谢!

网友D:
工程菜单下不是有一个读取其它格式文件的选项吗,你试一下能打开不?

楼主:
我有老式的dos系统支持的美国用ge plc程序,不知用什么软件可以打开,用dos系统不知怎么操作。用versa pro2.03怎么也打不开。是我不会操作还是根本就不能用versapro2,03?请各位高手给一解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