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FX3U程序如何清除

楼主(2011-03-22):
我的电脑只能安装developer7c/8c的软件,但这只能之持FX2N的PLC,要安装devdloper8.52的才能用FX3U的,我现在要用FX3U的软件读写程序要怎么办,就是清除程序怎么办

网友A:
developer7c/8c和devdloper8.52的区别就是多了一些功能而已!使用方法一样的!
下载积分:+1(dl2006)

网友B:
安装8。86版的,支持2N,A,3U,Q系列的
下载积分:+1(dl2006)

网友C:
引用 网友A:
developer7c/8c和devdloper8.52的区别就是多了一些功能而已!使用方法一样的!
可以的,清除内存原程序就没有了.

网友D:
同2N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