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只支持FX2N不支持FX3U软件FX3U程序如何清除

楼主(2011-03-22):
我的电脑只能安装developer7c,但这只能之持FX2N的PLC,要安装devdloper8.52的才能用FX3U的,我现在要用FX3U的软件读写程序要怎么办,就是清除程序怎么办

网友A:
卸载GX-D7,安装GX-D8.52。不要说不会卸载哦

楼主:
多谢楼上的,不是不会装,只是安装好了,打开后所有的是灰色的,激活不了,问了版主说是电脑不支持高版本的软件

网友B:
不是吧,我的电脑只是赛杨420,装GX -D8.25也没有问题呀

网友C:
楼主用的什么型号的电脑呀?

网友D:
卸载GX-D7,安装GX-D8.79

网友E:
这个版本的编程软件和电脑型号等无关,
配置,只要能运行 这个在WINDOWS系统下 运行的编程软件就可以了。
好多年以前的笔记本,赛扬1.3CPU,256内存,都完全可以的。
要注意操作系统最好不要用精简版的,否则可能有问题。

网友F:
换一个操作系统 就可以安装8.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