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数点,三菱plc和威伦触摸屏

楼主(2011-03-22):
大家好,我做的一台设备,在触摸屏里做一个数值设定,最小为小数0.1最大为2!指定存入d200。。。然后做时间t的值。。可在线时发觉看到d200的数值竟然是1至20《触摸屏设定0.1至2》对应。。。。请问是什么原因?给如何解决处理呢。。望了解的回复指导一下!!!!

网友A:
这是对的,你选择0.1S的分辨率的T就和你的要求一样了
jxh668

网友B:
以上现象是对的,d200是不认小数的
如果用d200->100MS的时间计数器是相等的了

楼主:
谢谢1楼2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