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清洗机定位方法
山登绝顶人为峰

楼主(2011-03-23):
8槽,2个机械手,每个机械手装一个U型开关(X0 X21),移动时检测定位块来定位。可以工作,但感觉对操作者的熟练程度要求较高,想重新用编码器,但担心堵转或跳齿。不知各位有什么好方法
[attachment=57266]
[attachment=57267]

网友A:
兄弟介紹的比較簡單,請詳細描述配置等情況

网友B:
你的清洗机油几种动作?我们公司的料罐清洗机就上下 、前后、旋转这样几个动作,用的就是基恩士的接近传感器,清洗机定位不需要那么精确的。
山登绝顶人为峰

楼主:
发个图上来

网友C:
其实清洗机的控制有很动种,如果想节约成本但性能已不差,可以用一个普通的变速马达做机械臂的提升控制,用一个长度在800MM的气缸做左右搬运控制,用一个大约80MM的气缸做钩篮和退篮动作,这样机器的成本低性能已比较稳定

网友D:
什么感应开关都可以,主要是给上下前后电机上面公用装上一个变频器,到位置后开始减速,减速速到一定位置停止。。。我想这样应该能满足你的需求。
朝花夕拾
讨论清洗机定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