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米器

楼主(2011-03-23):
再生产线上,铜线经过金属导论计米如何可以提高显示精度。假如现在左一百米实际做出来多80厘米。

网友A:
旋转编码器加plc加速度表

网友B:
如果想降低成本,用编码器和计数器配合也可以,控制精度能到1厘米。

网友C:
2楼的方式即可,同时保证计米器中导轮直径设置的精确性、控制导轮不要打滑等机械的外部因素。

网友D:
这么高的精度要求只能用编码器了

网友E:
计米轮不可能做到这么精确,它是用周长来计算的,计米轮周长×转数表示长度,轮子的误差、轮子是否灵活、铜线的压力是否均匀等因素导致结果会不一样,依你的描述,在计米轮上均匀打4个孔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用编码器没有意义。

网友F:
五楼分析得太有道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