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请教

楼主(2011-03-23):
[= k9 k1x20]
帮忙解释一下, x20 是 limit sensor

网友A:
这是一个比较程式,是问是不是x20=1,x21=0,x22=0,x23=1,如是的话就接通

网友B:
触点比较指令,当K1X20中的数据等于9时触点接通,寄存器K1X20是一个以X20为首的连续四个位元件,当X20状态为1 X21状态为0 X22状态为0 X23状态为1时所组成的二进制码1001刚好等于十进制9,所以触点接通.
下载积分:+3(ysheng9099) 热心助人

楼主:
也是其他部门同事问我的,我也是这样解释的,只是这样子互锁的方式很少见。 昨天我让他去看一下实际设备是不是这样子的工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