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西门子S7-300的程序从PLC拷贝到本地?

楼主(2011-03-23):
请教大家一下,怎么把S7-300的程序从PLC拷贝到本体?
在线 离线要设置吗??
组态要设置吗???如果方便请具体一点,谢谢!!。

楼主:
能告诉一下具体操作吗?要组态吗?

网友A:
在线-PLC 上传到PC

网友B(2011-04-26):
先创建一个新的程序,然后点PLC下拉栏里有上传到PG,然后会出现一个对话框,点下面的更新会找到当前CPU所处的地址,然后点找到的CPU就可以了。如还不明白的话我再给你截图

网友C:
在STOP模式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