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水池水位控制

楼主(2011-03-23):
请问哪种液位开关性能稳定好用,用于污水池内控制潜水泵自动控制用

网友A:
要看什么污水,密度怎么样了。市场上型号很多。

网友B:
CKC,欧姆龙都可以

网友C:
用安良的,ANLY,型号:AFR-1H

网友D:
主要是看污水的成分。
推荐一个产品:承德热河克罗尼

网友E:
液位器不好用主要是探头的问题。自己做行程开关控制的最好用
QQ540940771

网友F:
随便买个浮球开关就差不多吧,这个又不需要多高的精度

网友G:
最简单经济的就是浮球控制器

网友H:
浮球开关

网友I:
既然用潜水泵抽,污水密度不是很大,一些浮球开关也经常失灵。其实自己用行程开关掉一个浮球 也不错的。

网友J:
最简单经济的就是浮球控制器 要多维修

网友K:
又要经济,又要耐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E:
液位器不好用主要是探头的问题。自己做行程开关控制的最好用
探头确实容易出问题,还是用限位开关方便!

网友M:
污水通常用浮球+定时器 不用液位计

网友N:
最简单的用浮球控制器,要稳定性用蒸汽锅炉上的多功能液位控制器天津产的一种挺好用,还有报警,抗干扰性好,价格500元。

网友O:
红外测距开关不错,可以试试。

网友P:
到市面上买一个水位控制继电器,45元-70元,在水池内设置上中下三个水位点。水位点用铜垫片,垫片上焊上铜导线,将导线按说明书接到时水位继电器上,就可控制水泵和水位。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以前用的是浮球开关线容易缠绕和僵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