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呀 变频器的加速问题 PLC是欧姆龙CP1L

楼主(2011-03-23):
一共六个传感器 分别是 上极限 上位置 上加减速位置 下加减速位置 下位置 下下极限 电机若是正传到了上加速位置可以加速启动 到了下加减速位置可以减速 到了下位置停止 反方向也是一样 顺序也是一样 求欧姆龙梯形图 模拟量模块选哪一种

楼主:
怎么没人了 领导说了 不用模拟量模块了

楼主:
哎 继续等待 !

网友A:
那就用多段速控制吧,这个程序不难

网友A:
不知道你用什么牌子的变频器,PLC型号是什么?如果明天有空帮你编一下。

楼主:
PLC 是欧姆龙CP1L 然后变频器是 台达 谢谢哈

楼主:
CP1L -M40DA

楼主:
这不是等着程序吗

网友A:
"电机若是正传到了上加速位置可以加速启动 "正转了还启动?加速对吧?你把动作说清楚我帮你编,说明要几段速度,什么时候减速什么时候反转什么时候停止。

楼主:
比如像下 、从上位置开始启动 到上加减速位置传感器时 变频加速 ------到下加减速位置时 变频减速 ----到下位置时变频停 从下往上也是一样 启动 -----下加减速位置变频加速--------上加减速位置时 变频减速--------上位置时 -----变频停速度是两段 主要是来回循环 正反转 。加减速位置 同样可以加速及减速 上下到位就是停止 四个传感器

网友A:
做了一个程序希望你能看懂

网友A:
哦,忘记告诉你,编程的时候PLC的型号选择为L,到时候你改为M就好了,接线你没问题吧。还有台达变频器多段速只要设定参数5.00 5.01就可以了,其余的参数你应该懂得

楼主:
谢谢哈 对了 CP1L选型 怎么选呢 是输入46点 输出48点

楼主:
这样选型可以吗
PLC CP1L-M40DR-D 个 1
CP1W 40EDR 个 1
CP1W40ER 个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