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接地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楼主(2011-03-23):
一台印刷机出现故障:机器一启动,变频器刚加速到5HZ,就停机,很多维修人员到现场,没有解除故障无奈而去,有人联系到本人,我到现场,了解了一下情况,检查了线路,都没有问题,说是机器刚搬迁至此,开始以为由于搬迁线路有损坏,又复查了一遍,还是没有查出故障,干扰,我猛然想到接地,于是就临时做了一个接地,机器就转动起来了。于是就做好了接地。
一个接地未接,就耽误了七天的工作,可见,有时候,接地是很重要的

网友A:
同意楼主观点。
我公司设备出厂,到客户处安装,我要求每台机器要接地,可是安装调试人员总觉得接地可有可无,忽视接地的重要性。

网友B:
学习了,看来接地真的很重要。

网友C:
楼主如果将故障时的变频器故障表现 比如故障代码以及端子使用情况描述的更清楚一点的话,大家会分享你更多的收获!

网友D:
软故障就考验个人的经验和技术水平了!

网友E:
就是,好多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走不少的弯路。楼主说的不错。

楼主:
情况是这样的:变频器运行到5HZ,PLC输出点就停止其控制的继电器就停止

网友F:
接地固然重要!但这是什么印刷设备,这么容易受干扰?应该还是电气设计有问题吧?没有考虑电磁兼容性吧!

网友G:
我也遇到过,是贴标机。有时候能贴到位,有时候贴不到位。找了好久发现地线在墙外,天气有点干燥浇点水ok了。后得知地线打得太浅。

网友H:
真厉害。这就是经验。

网友I:
了解一下,以后碰到可以用上了

网友J:
其实接地对变频器设备来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好处:防静电。也可以说防电击,国外的设备包括是家用的都要求接地的。安全最重要,但是中国好多技术人员也没有对这主面重视的。

网友K:
不接好地,就有奇奇怪怪的问题

网友L:
很有见解啊。。。。。。

网友M:
我也遇到过,最后解决了顶了

网友N:
这就是经验,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