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3):
有个F940G0T-SWD-C怎么上载不到计算机上,上面有一个RS232C口和一个RS422口
都试了就是上载不了,出现通讯错误,超时代码为0259
下载的电缆有好多条都试了就是不行电缆时好的
谢谢各位帮忙!
通讯设置的窗口怎么改呢只能是RS232的?

网友A:
通讯设置里面

COM口对吗?

波特率和电脑端口的波特率一致吗?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B:
只能用RS232端口,线缆参考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0708.html的FX-232CAB-1

楼主:
看了上面的连接线的话我这就不对了
我手里有一条USB TO RS232 一条一头是9孔的公头另一条是9孔的母头还有一条2头都是9孔的母头线上面都没有说是什么型号的
但是是我用了一条USB TO RS232 和一条一头是9孔的公头另一条是9孔的母头上载过海太克的触摸屏为什么就不能上载三菱的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了上面的连接线的话我这就不对了
我手里有一条USB TO RS232 一条一头是9孔的公头另一条是9孔的母头还有一条2头都是9孔的母头线上面都没有说是什么型号的
但是是我用了一条USB TO RS232 和一条一头是9孔的公头另一条是9孔的母头上载过海太克的触摸屏为什么就不能上载三菱的呢?

因为海泰克和三菱不是一个品牌。

冥币的面额值都很大,上亿的都很多,你不用为了挣钞票费劲了。你随便抽一张,都能到车行,商场买下很多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