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3):
    小弟在看完三菱编程手册PID控制部分后有这个问题,实际调试中经常会把P;I;D;以及SV;采样周期等参数放到触摸屏上,以方便随时更改。
  但这里看到例程中这些参数都是以SM402为起始的语句中,SM402只在PLC运行时扫描一个周期,那这样不是在一个周期以后的运行中无法修改了?想要修改还得停了PLC,修改后,再次运行PLC。这一起一停很是麻烦。
  这里小弟想请教下怎么写才能让PLC运行过程中也可以修改PID控制参数。不知道把语句起始的SM402改成SM400可以吗?这样会不会出错?我手头没有PLC,我法测试。或者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做到这个要求。要是能有例子程序那就更好了。

网友A:
直接修改相应的P,I,D,SV等数据寄存器的数据就可以了

楼主:
这样可以吗,在运行以后修改,不是需要在SM402接通后才能再次写入吗,这样不还得重新启动一次PLC。

网友B:
修改对应的寄存器的地址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