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模拟学习软件fx-trn

楼主(2011-03-23):
如图,用鼠标点击主要,跳出一个对话框。然后软件就不能用了。必须重新关掉再打开。

网友A:
系统缺少文件,重新安装系统试试

楼主:
我不光重做系统,也换系统了。还是不行。不过从桌面属性改成windows经典,软件正常运行。
以前都能正常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