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rs232

楼主(2011-03-23):
最近在淘宝上看了很多USB-RS232(支持Windows7)的程序下载线,可是价格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请教各位大虾买什么价位的好用.

网友A:
你是用在笔记本还是台式,30左右的就可以用了。笔记本话不建议用这个,笔记本串口卡也不错的。

楼主:
我笔记本啊,没串口卡啊,我看力特的线不错 就42一根可以买不

网友B:
好像win7不支持usb的驱动,我没装上过
QQ540940771

网友C:
USB贵可能是贵一点,但是我个人觉得比较实用,因为笔记本没有串口,买了串口卡拔上拔下很麻烦。
虽然USB的线比串口的线贵 100% 以上,不过应该是个暴利行业,呵呵
九针线我们这么市场价 ¥2/米 公母接头 ¥5/对 ,所以它的利润是大大的~~~

网友D:
就看看我不说话 嘿嘿。。

网友E:
自己考虑啊!好的就贵,但是耐用,便宜的容易坏。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F:
这种东西就没好用过 从几十块钱的力特到所谓工业口 再到所谓上千块钱的优群的PC什么卡 没有一个可靠的 到了现场基本上都不好用 还是老老实实买个串口本用吧 我用的是DEll D630现在停产 现在DEll 正在卖的的本子还有一款大概5000多吧 我不是卖戴尔的东西 我倒是钟情于IBM 可是人家从T40开始就没串口了~~~~~

楼主:
我的本本是DELL 1464 I5四核处理器 也是五千多买的 没串口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的本本是DELL 1464 I5四核处理器 也是五千多买的 没串口啊
目前市售的只有一款有,不是所有的都带的。说句话不怕你笑话,我没买得起,将近6000了。我用D630集显的,加了条内存速度也够用。

网友G:
一般三十到四十就可以用了,我批发过来也要40,。不过东西好,十几块钱的东西就是不行,老是出问题。